楼主(2008-11-04):
最近公司有一台切割机出现老是跳闸的现象,一运行就跳,切割机是三相电机带动的,我用兆欧表测了阻抗正常。但是我再用一根火线对各相测验时,不管将火线接在哪相线上面机壳都有电,测了下对地电压有100V左右。
但是三相绕组正常,开关也没有漏电的现象,
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机壳还带电。
不过我是将整个切割机下面垫了纸皮与地绝缘的。
请各位高手赐教。
MSN:xie1983@live.cn
QQ:896321541

网友A:
用“摇表”测绝缘正常的话,检查下接地、接零的可靠性。另外注意开关是否“碰壳”?

楼主:
开关没有问题,
我公司没有摇表
是叫人去外面的维修店看的,说用表测了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工厂用火线测试的时候机壳确实是带电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接地不良,接地就OK了

网友C:
确定马达没问题,就是接地不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有一台切割机出现老是跳闸的现象,一运行就跳,切割机是三相电机带动的,我用兆欧表测了阻抗正常。但是我再用一根火线对各相测验时,不管将火线接在哪相线上面机壳都有电,测了下对地电压有100V左右。
但是三相绕组正常,开关也没有漏电的现象,
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机壳还带电。
不过我是将整个切割机下面垫了纸皮与地绝缘的。
请各位高手赐教。
MSN:xie1983@live.cn
QQ:896321541
运行跳闸,排除考虑开关容量不够,设定不对,或者有所损坏外,就是确定电机是否绝缘良好,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E:
断开总电源
找一块确认是正常的兆瓯表,测量电机绕组与外壳的绝缘电阻0.5M以上没问题;
测量的过程中,有一人不断的开关手柄开关,不断地晃动电源线以及电机线;
如果以上测量没有问题,那就接好电机接地线,
切割机电机受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如果用摇表测过那就是接地有问题

网友A:
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把开关换成保险丝(电机电流的3~5倍),如果保险丝断,电路肯定有问题,如果正常,那是空气开关因启动电流太大而跳闸(先不要用带触电保护的开关,不然有0.1A感应电流就跳闸了).

网友G:
同意六楼的看法,还是去找个摇表(500V兆欧表).

网友H:
摇表电机对外壳金属.
检查控制线/电缆进线有无对机壳虚连.

漏电可能性还是很大,没病不死人

网友I:
除了检查电阻绝缘,同时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接线端子的松动,还有就是电机受潮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J:
听故障情况应该是三相绕组中的一相对地所至

网友K:
检查接线是否有误?

网友L:
有可能是电机线接头松动或者接触不良,甚至有可能你把接线从新拧紧一下就会好。我原来也碰到过老是跳闸的显现,重新拧紧就好了,至于是什么原因,还只有高手能解答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