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各位同仁,有谁知道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呢,
我选型的时候一般是根据扭矩来选择的。
但是最近有台设备需要转速很高。
我不知道步进电机的转速最高能达到多少。
望各位高手赐教;
QQ896321541
msn:xie1983@Live.cn

网友A:
好象最大500转了,一般也就300转,要高速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B:
我最高时用过600转的

楼主:
没有用到比这个还高的吗

网友C:
用过接近1000的(空载)但声音很难听.其实只要驱动过关,转速是由脉冲数决定的.不如用伺服吧,一般3000~10000也不算最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到比这个还高的吗
频率太高,力矩下减太多
http://www.gk528.com/gkjd/2008/11/20081104130840.asp

网友E:
伺服一般有6000的,再高的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伺服一般有6000的,再高的就没有用过了
三菱通用的MR-J2S里面有一种低惯量小功率的额定转速有10000转的

网友G:
步进600转的应该就是百格拉的吧,别的好像达不到那个速度,而且扭矩不下降

网友H(2010-07-19):
步进电机到底可以转到多少转速呀! 驱动器的厂家说不知道,电机的厂家也不知道!
特别是这个加速曲线到底是一个说明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