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小伺服电机

楼主(2008-11-04):
我这几天刚设计完一台三轴全自动倒角机。是在一个8X4的方形黄铜端部倒出一个1.5X60度的四棱角出来。精度0.01mm.设计方式为全自动上料。主要配置为:步进电机三个。电主轴二个;永宏PLC,威纶触摸屏。另外在此基础上,我要设计成另一种机型,钻孔攻牙一体机,攻M1.2的螺纹。主要问题是:我想选用25W左右的伺服做攻牙主轴。但是市面上只有50W的。希望各位工控朋友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谢谢了。
另外:我想各位在这里交流工控经验的同时,也讨论一此机械方面的问题。本人机电一体设计,有事情也可以找就是了。

网友A:
松下有30W的(3A型),以前我用过10W的(老型号).

楼主:
哦?谢谢。我查了松下A4系列,但是也只有50W,三菱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呵呵;用50W的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攻牙的料是黄铜的,我还是觉得50W的力还是大了,这个要用扭力控制才可以,50W对M1.2的牙可能反应不大。有一款西门子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是直流的。也不知道功率大小。我也是看到过别人用了攻牙,只是可惜的是,那台机是手动进给的,加工方式和普通攻牙机差不多。对我参考价值不大。

网友A:
我是用双向摩擦轮攻小规格的,虽然"土"一点,效果绝对好.

网友A:
松下30W的伺服是有的,但用于软金属(铜、铝)烂丝、断锥是难免的。

楼主:
我的设计要求是:10S内加工完成。包括送料、转位、夹紧、攻牙。在这个同时钻好底孔。理想中是接近全自动。主要是产品不可以用振动盘上料。其它全部自动走完。
6楼的朋友:要是可以的话,向你请教一下你的攻牙方式。

网友C:
将50W驱动器的转矩参数调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