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广爱的TeamLogic HMI是经过严格测试和自己的设备多年大量使用验证的。质量不会比PRO-FACE和HAKKO日本进口的大品牌差。用户可以在广爱的网站查看。

网友A:
在贵公司的网站上并没有找到你们公司产品的相关认证,比如UL认证。

请说明贵公司产品取得了哪些国际认证?如果没有或者暂时没有,如何说服客户说质量不比Pro-Face,以及Hakko(目前隶属于富士电机集团)的触摸屏?

其次,该产品可直接连接的变频器,温控表,伺服驱动器的品牌有哪些?与西门子PLC进行通讯是否需要MPI适配器?

如果以上不能做到,那么更不用谈与Proface等一线厂家之间的对比了~~

期待你的答复……以上

网友B:
广爱做实验设备,什么时候开发触摸屏来了.

网友C:
广爱HMI免费试用表格下载地址

http://ftp.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08-10/2008103115445100001.zip

广爱的TeamLogic HMI的特点:

1)编辑软件和功能与HAKKO的非常接近;

2)产品质量标准高:采用的元器件都是国外名牌的。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评价,在广爱自己的上万台设备上使用验证。

3)画质高 5.7, 6.4,和10.4 用的都是640X480分辨率, 64K色;

4)U 盘功能:固件、画面下载升级;用户数据、历史数据的上载;

5)用户数据容量+用户数据+历史数据 总容量=22M;

6)无纸记录仪功能强大,配PC阅读软件;

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使用日本某一大品牌的HMI,但是,高画质的640X480的价格太高,

无纸记录的功能和U盘的功能都没有,只好自己动手了。好在我们的研发人员多数都是从研究所里出来的。一干就不可收拾了!

网友B:
目前已经在哪些行业或者哪些客户那边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