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楼主(2008-11-04):
听说“电磁阀容易被异物堵塞,水阻大‘为什么?还有什么是控制器的死区?谢谢

楼主:
什么是电磁阀的流通系数?

网友A:
追朔电磁阀的发展史,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步童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又分为六个分支小类(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靠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