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我新买的plc,型号是fx1s-30MR-001,通电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有时候又不闪烁,可以开机。写入程序后也是一样。有哪位高人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估计是PLC的电源板有问题了;

网友B:
建议你查看一下PLC的电源连接是否良好,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A:
呵呵;一般与电源无关,否则是不会一闪一闪的,多是PLC电源板故障;
有FX1S的话换个电源板再试一下,应当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