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请问逆变式直流焊机ZX7-1000能否用于电加热,电加热要求通电在四小时以上,我觉得非逆变式焊机ZX5-1000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网友A:
焊机好像是断续工作制吧

楼主:
焊机就是一个暂载率的问题,一般的焊机暂载率是60%,但是保温的就需要连续工作,就是不知道逆变式的可不可以。

网友A:
1000的,你可以用到500左右

应该没问题

注意温度     加强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