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控制技术

楼主(2008-11-04):
变频器能否控制500米以外的电动机?请指教!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你为什么不把变频器放到现场那
是通讯距离不够吗

网友B:
想办法使变频器和马达的距离缩短,负责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C:
说明书好像一般是30-50米之内
120米也用过,没问题,
距离远了可能损耗会加大吧
而且对外界的干扰也加大了
不建议

网友D:
500米以上比较困难
距离长对控制稳定肯定有影响
还是想办法减少距离吧

网友E:
有必要放那么远吗?

网友C:
距离太远了对电缆的绝缘也会有影响的,

楼主:
现场是防爆区,必须集中控制(MCC)!

网友C:
那没办法啦

只能用屏蔽电缆啦,线径余量大一点

也没问题的

当然你用普通电缆也问题不大,用质量好的

楼主(2013-01-20):
   输出线路过长,线间分布电容偏大;而变频器最怕容性负载!然而,特殊场合需要远距离控制,要想实现只有增加控制成本,在控制线路中串入电抗器加以补偿,效果应该不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