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

楼主(2008-11-04):
电缆的并联使用,有何注意事项?譬如线径比例能否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缆的并联使用,有何注意事项?譬如线径比例能否过大?
随便吧,电流自主分配。ps:可如果相差太大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吧。比如185+1,呵呵。

网友B:
呵呵,185+1这样的并联使用没有意义呀!是的电流是自动分配。

网友C:
有所谓的
不能相差的太大了

网友D:
最好是不要超过1:2的比例

网友E:
我以前问过这个问题!其实两电缆并联相当于两电阻并联,具体哪个电缆分流多少自已算吧!

楼主:
6楼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并联使用要考虑线径同一,否则容易发热.
根据《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2007)
  3.7.11 交流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各电缆宜等长,并应采用相同材质、相同截面的导体;具有金属套的电缆,金属材质和构造截面也应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