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湿式气体流量计计量不准,有误差怎么解决?

网友A:
首先对普通湿式流量计进行改造使之具有脉冲发生功能,然后通过误差校正仪校正.
详情请登陆网址:http://www.qiyenet.com.cn/

网友B(2014-06-19):
很难解决,目前市场上生产的湿式气体流量计轴密封都是采用机械密封,密封漏时靠紧压盖止漏,这样轴密封阻力就经常发生变化,而轴的阻力与计量气室的容积相关联,所以只要轴密封阻力有变化,由此产生的计量误差永远有且无规律,这是设计上的失误,目前德国Ritter和抚顺湿舍得的湿式气体流量计取消了机械密封,用磁耦合技术变动密封为静密封,使湿式气体流量计计量鼓转动时阻力恒定,彻底解决随机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