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我想知道能不能点击比如一个按钮后,弹出一个窗口。

欢迎加QQ:47162685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啊。。你在按钮事件里面点选激活选项,选择你需要弹出的界面就行了。。

楼主:
我做出来仍然是转到了另一个画面,而不是在原有的画面上弹出一个窗口来,请再指教下好不好?谢谢

网友B:
试下把要弹出的画面尺寸改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