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我家里是40W的环形荧光灯,我还买了个镇流器(老板说装了这种镇流器不用装启辉器了,开灯直接亮的)装好后,开灯,很亮很OK.

但我一关灯,为什么环形灯会过一,二秒闪一下,过一,二秒闪一下,晕,以前不闪的呀,今天换了个镇流器,换了个灯就这样了,搞得关灯后像鬼片里一样,晕,请高手帮帮我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开关装在零线上了

楼主:
可为什么以前不会这样闪呢,我就今天换了灯管和镇流器后,只是今天换的镇流器不用启辉器直接亮的,以前的有启辉器的.

而且还有,我的灯的开关上有一个亮的小灯

楼主:
帮个忙吧

网友B:
因为你以前是用启辉器起动的,而现在是不用启辉器起动的。
所以,你吧相线(火线)调到开关试一下看,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你现在一闪一闪的是因为那个镇流器还有电压流过,和另一条线形成了回路,所以就会这样子的。

网友C:
怎样学习PLC编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为什么以前不会这样闪呢,我就今天换了灯管和镇流器后,只是今天换的镇流器不用启辉器直接亮的,以前的有启辉器的.

而且还有,我的灯的开关上有一个亮的小灯

把开关上的小亮灯拔了!就是它闹的鬼

网友E: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F:
开关装在零线上了,或开关接点处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