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安装了2个压力变送器  在PLC上监控显示  16#FFD0   16#FFC0
请问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PLC品牌?

不过无论啥品牌,达到这个值早就溢出了,信号开路,请断开PLC,先检查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值,然后依照PLC说明进行接线,最好说明一下PLC的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品牌?

不过无论啥品牌,达到这个值早就溢出了,信号开路,请断开PLC,先检查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值,然后依照PLC说明进行接线,最好说明一下PLC的品牌。
相当同意,偶也遇到过多次.

楼主:
西门子的,是否要在变送器上加24V电源?

楼主:
压力变送器上显示数值0.5%,就是PLC那边显示不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C:
确定压力变送器送出信号到PLC,确定PLC程序里计算正确。

网友D:
查接线是不是正确的,还有数据采集后处理的程序计算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