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请问各位高手,Shihlin Electric 的PLC数据连接线是什么样的?与三菱的FX等系列的数据连接线可以共用吗?

网友A:
您问得是士林?
和三菱通用。

网友B:
把型号上的A换成F,就是对应的三菱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可以和三菱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