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对sb40-s11-11kw
森兰变频器驱动电路的检查

修理一台森兰sb40-s11-11kw的变频器,检查为模块输出端u和p+端击穿损坏.按照常规,拆下损坏模块后,单独给电路板上电,检查驱动电路是否异常.上电,跳ole故障,查说明书,为外部报警信号,将控制端子thr与cm短接后,上电显示正常.但一按下运行键,即跳fl故障代码,意为模块故障.驱动板是一个较大的电路板,上面有二十几片集成块吧.不知什么原因要搞这么复杂.观察背面有六只光耦,应是向cpu返回fl故障的吧.检查六只光耦的输出是并联的.于是将其输入侧全部短接,上电,启动运行,果然不跳fl故障代码了.但一测量模块触发端子上的电压,又傻眼了:怎么没电压呀啊!细看u,v,w上三臂igbt管子的驱动供电,是由主板上的开关电源输出的12v,又经ne555振荡逆变,再由一圆柱体密封式变压器,由次级三个绕组取出电压,整流而成三路独立的驱动供电.测这三路供电都有.进而观察三路驱动信号是由两只对管推挽输出,驱动模块的,加到推挽管上的供电也有了.可就是模块触发端子上没有电压,不但没有常规的静态负压,更没有在运行状态时的激励正压.这个触发电压到哪儿去了呢?莫非模块的损坏,即是此压丢失造成的?六路都无电压,源于一个通病吗?这一大片电路上哪儿查去啊,而外地的用户急着用机器呀,要求必须即日修复!想测绘电路,也没时间呀。
忽然想到:这一大片电路,除了处理从cpu送来的六路脉冲信号外,大概就是实施对模块的保护了.短接了六只光耦返回到cpu的fl信号,虽然cpu认为模块已无故障,故正常发送六路脉冲,但光耦输入侧的大片保护电路,则因模块的拆除,在六路脉冲到来期间,检测到异常大的“igbt导通期间的管压降”,而判断为模块损坏.在将此故障信号由六路光耦发送回cpu的同时,也采取保护动作.切断了模块触发端子上的信号!必须人为造成一个igbt管子导通的假象,糊弄一下尽职尽守的保护电路,使其解除保护状态,才能检查出驱动电路是否能输出六路合格的激励脉冲,然后才能确定可不可以换上新模块修复.
真是机智,机智,急中生智!循着这个思路,(因是电路板单独上电,已经断开了驱动电路上的p+和n-引入的550v直流回路的电压.其实驱动电路引入此两个端子的目的,一是形成u,v,w下三臂igbt管子的触发回路,一是借此侦测六只igbt管子在导通的管压降,异常时保护电路动作,以保护模块的安全)将触发端子的上三路与u,v,w直通的三个端子连起来,接n-点.即人为短接了下三臂的管子.同时将对应的三路光耦(报fl故障的)的短接解除.上电,启动运行后,果然不再报fl故障.测模块下三臂触发端子,有正脉冲电压输出了.直流档为4v,交流档为15v,正常!又照此办理,将触发端子的上三路与u,v,w直通的三个端子连起来,接p+点.即人为短接了上三臂的管子.上电,启动运行后,测模块上三臂触发端子,也有正常的脉冲电压输出了.说明整个驱动电路与操作控制是正常的,可以换新模块修复了.
该变频器无截止负压.停机状态,触发端子电压为零.
换新模块后,机器修复.
思路决定出路.是为记.

旷野之雪
2008年11月4日

网友A(2013-08-22):
我现在下在修这机子,正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连接啊,老师还在吗?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