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的小问题

楼主(2008-11-05):
如题,我现在接到一个项目,想用 组态软件+PLC 这样是DCS吗? 本人不懂,请论坛里的各位前辈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严格来说PLC比DCS更先进点

网友B:
PLC可以作为DCS的子系统,最小的DCS结构上比PLC复杂,主要是有网络结构和上下位机之分,而大的PLC系统可以构成DCS,另外DCS有比PLC更多的安全和可靠性方面的要求,当然不是说PLC不安全,总之PLC着重具体系统的任务处理,DCS着重分散控制和集中监视处理,可以上升到更高层的控制策略.具体的区别请查看有关文章.

网友C:
呵呵;2个的侧重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