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上网

楼主(2008-11-05):
大位大侠知道怎样利用手机的GPRS实现电脑上网,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步骤是怎样的,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己先顶一顶!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远些,不过手机上网需要设定吗?不是有移动梦网,或者浏览器之类的吗?

网友B:
用电脑的红外接口和手机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的红外接口和手机连接
然后呢?是要说手机就可以上网了,还是到此就完了。。。sony ericsson好像通过数据线和软件可以与电脑同步。

网友C:
笔记本电脑上网与我们传统的台式机上网不同之处,它能够具有更多的可选择性与灵活性
,目前仍占网络系统集成主要业务的布线系统就是为台式机量身定做的,因为台式机本来
就是固定在一个位置,用有线这一种方式足矣;而笔记本则大不相同了,可以带在身边伴
君走天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传统上网方式,那实在是太束手束脚了。在这里我将为大
家介绍一下笔记本电脑上网可以采用的几种方法,并对它们作个比较,让大家都真正的
"无线你的无限"一把。

            首先出场的是我们传统的有线网络;有线上网分两种,一类是通过电
话线拔号上网,这就需要你的本本有MODEM,只要有电话的地方就可以拔号了,缺点是速
度惨不堪言,用惯宽带之后再用MODEM拔号,会有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我们在这里打
分:50分。适用人群:对上网可有可无、或是耐性非常好的人,了不起上网收一下E-Ma
il,数据交流量不大,对网络依赖性较低。

             二类是大家目前常用的宽带拔号或是局域网共享宽带上网了,特点是
速度快,ADSL一般都有512K以上的带宽,而共享ADSL给局域网用户这一方式则是非常实
惠的,因为是宽带,就算是十个以上用户一起使用,也不会感觉速度有多大变化,自然
,这是建立在100M局域网的基础上的。笔记本电脑用户只需要找到一条连接到局域网的
网线,就可以高速接入网络了,并且,价格是非常低廉的,通常一条ADSL包月使用费是
200元,共享给二十个用户使用,拥有比MODEM拔号速度快,价钱更便宜的巨大优势。缺
点:还得接网线,上网的时候不能拿着笔记本跑来跑去,同时对局域网有很大依赖,如
果服务器没上网,你接了也没用;再补上一点:安装宽带是需要在有电话线的基础上加
装宽带MODEM的。我们在这里打分:75分。适用人群:绝大多数用户,速度绝对让您满意
,在家或是在OFFICE的时候非常合适,虽然还是要接线,不能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也上网
,但是其低廉的价格与高速绝对可以成为您上网方式的主流之选。

             然后出场的是是网络技术的新力军:无线网络,其实无线网络出现的
时间也有两年了,但是新的事物总是需要时间来让大家接受的,今时今日,随着英特尔
迅驰移动计算技术大张旗鼓地进军市场,无线上网也成为IT科技的热门话题,我在这里
将把无线上网的两种应用模式为大家讲解一下,无线上网可以分为远程无线上网与无线
局域网两种方式,二者各有千秋,下面为大家详细解读。

             远程无线上网

             目前,国内的两大移动电话运营商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分别推出了
GPRS业务与CDMA1X业务,这是在原有的GSM手机网络上进行扩展而开发的新技术,其简单
的原理就是在原有的GSM网络的音频脉冲信号上进行改进,使其采用电磁信号进行传输,
并且扩大了网络带宽,我们只需要在笔记本电脑的PC卡插槽中插上一块GPRS上网卡或是
CDMA1X上网卡,并且在移动或联通的营业厅办理好相关的手续,就可以使用随卡光盘中
的拔号程序进行无线上网了。

             整个安装使用流程如下(以GPRS为例):

             购买GPRS无线上网卡---在营业厅开户领取您手机号码的副卡(与您的
手机号码一样,但不能在手机上使用,只是作为无线上网的身份识别工具)---将副卡装
入无线上网卡中

           --- 安装驱动程序----使用相关拔号程序连通网络-----打开浏览器开始上
网。

             优点:只要手机有信号的地方(当然,当地手机运营商必须开通了GPR
S业务),就可以上网,可以真正地做到随时随地与世界相连,的确是方便到了及至,不
用再担心会无法及时获取网络信息。

             缺点:速度慢,价格相对较贵,网络稳定性差。速度慢是必然的,基
于移动基站的无线信号传输,其传输峰值本身就是一个瓶颈,现在借助手机无线上网,
最大速度只能达到50Kbps,也就是说基本慢于使用MODEM电话线拔号,价格贵更是恶梦,
前段时间有人用过之后就怕了,几千元的手机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并且由于速度太
慢,反而没做多少事情,但金钱已经哗哗地流向无线运营商的口袋中,现在GPRS的价格
进行了最新调整,每Kb收费3分,我们计算一下:也就是说每MB数据需要30元左右,按一
般使用情况来分析,收一封无附件的电子邮件大约100多K,如果有附件,在电邮系统如
此发达的情况之下,1M的附件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按照56Kbps的极限速度,下载1M内容
大约需要40分钟至1小时,也就是说每小时需要近30元,这种价格,很难使它得到普及,
需然最近移动推出了180元包月的服务,但是整体质量仍有待加强,因为180元的价格与
能够得到的流量相对于宽带来说的话,差距太大了,同时网络传输时断时续的问题一直
在困扰广大用户。

             评论:中国的手机运营商的服务还处于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价格与
服务总是无法让人满意,方便是的确方便了,如果您腰包够鼓加上的确需要随时随地上
网的话(前提是上网流量并不大),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无线上网方式,我们评分:40分。
适用人群:对网络依赖度非常高的商务人士。

             无线局域网

             无线局域网目前已经发展出802.11B与802.11A,随之还有802.11G,在
市场上已经有销售的成熟产品主要是802.11B与802.11A这两种,802.11B协议的产品传输
速度是11M/秒,而基于802.11A协议的产品传输速度则可以达到56M/秒,这已经是接近有
线局域网的速度了。由于价格的关系,大家已经在使用的迅驰笔记本采用的技术或是市
面上能购买到的无线网卡,绝大部份是802.11B协议的。

             要架设一个无线局域网域非常简单,购买一个无线收发器(简称AP),
使用普通的网线将它连接到有线局域网上即可,这个无线收发器会把一定范围内的所有
拥着无线网卡的电脑接入到有线局域网的交换机上,其网络设置方法与使用有线网络一
样,唯一有区别的是,您的电脑会显示您正通过某某无线设备连接到网络上(在右下角任
务栏),同时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抱着笔记本任意走动,在信号的覆盖范围内任意上网。

             一个AP的信号覆盖范围大约在100-300米之间,依现场环境而言,如果
是开阔的环境(即没有太多墙壁阻挡信号),那么超过300米也能接收到信号,更棒的是,
一个AP根据型号的不同,可以同时接入10-30名用户无线上网。

             更要命的一点就在于成本了,之所以无线局域网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
起来,价格因素功不可没,我们与有线网络对比一下成本,如果使用有线网络,在一个
办公区域内让二十个笔记本电脑用户同时上网,需要购买24口交换机,并且布线的成本
也不低,如果公司迁址,那整套综合布线系统就废掉了,在新的办公场所需要重新投资
布线。而使用无线局域网则不一样,根本不需要布线,只需要在办公区域摆上一个AP,
通过网络线连接到机房的交换机中,在这个AP区域100-300米中,大家都可以快速无线上
网,11M的速度是绝大部份公司或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AP的售价在市面上有600-100
0元不等,连家庭用户也可以轻松架设,并且在公司或家庭迁址的时候,把AP用手提着走
就可以了,搬迁成本基本为零,同时所有使用笔记本上网的用户可以在办公区域内随意
走动,如果您用户多、区域大,装多几个AP就能完美解决这一问题,再者AP之间信号是
不会相互干扰的,这样的优势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也说明类似产品拥有巨大的市场潜
力,难怪英特尔会全力推动"迅驰"移动计算技术了。(注:使用"迅驰"移动计算技术的笔
记本电脑,本身就带有无线上网的能力,无须再购买无线上网卡)。

             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无线局域网是依赖于有线网络基础上的,那我
出门在外不就上不了网上?其实,出门在外也可以享受无线局域网带来的方便、高速与
低价的乐趣,在大城市的大型商务大厦、高级写字楼以及机场、酒店、咖啡厅甚至某些
麦当劳、肯德基都安装了无线上网环境,在这些场所您都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高速无线
上网,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也加入了无线AP接入点的铺设工作,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
"热点",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在上述的区域大量铺设公用无线AP接入点,然后发行上网
卡,您可以在上网的时候通过密码验证程序接入这些公用AP,中国电信推出的是"天翼通
",而中国网通则推出了"无线伴侣"业务,全国各地可以无线上网的地方,可以查询。随
着无线网络的普及,"热点"自然会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能够更方便地高速无线上网了。

             如果您在某个场所看到这个标志,那就意味着这里肯定是可以无线上
网的。当然,并不是所有可以无线上网的地方都会有这个标志,最佳方法是打开您的笔
记本,看看网络显示是否有信号就清楚了。

             评论:低价、方便、高速成为无线局域网发展的火箭推动剂,加上电
信运营商加入公共无线接入点的铺设,无线局域网已经慢慢突破"局域网"这个概念了,
需然发展时间不长,但是金子总归是要发光的,我相信基本802.11协议的无线网络技术
必定会走上市场需求的顶峰,这里我们评分:85分,预计产品发展完善后可得:99分。
适用人群:只要有能力购买"迅驰"笔记本电脑的用户,无线局域网域自然是您最佳的选
择。(注:不是采用"迅驰"技术的笔记本电脑,也可以购买PCMIC插槽的无线局域网卡来
实现无线上网功能,市场售价在400-700之间)。

各种上网方式横向对比一览

             总结:可以看出,上面四大上网方式的确是各有千秋,大家完全可以
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方式,当然,可以按需搭配使用哦!怎么样才能
够找出最合适自己的方式,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服务,一切在于您自己的选择,希
望本文能够给您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网友D:
用随E行软件就可以用手机上网了

网友E:
我有同事用过,手机是若基亚6680,电脑上要一个蓝牙,还要装一个叫(动感大梛移)的软件。有些手机有数据线的就不用蓝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同事用过,手机是若基亚6680,电脑上要一个蓝牙,还要装一个叫(动感大梛移)的软件。有些手机有数据线的就不用蓝牙了。
这是对的,总共有两个因素,与电脑连接成功,蓝牙或者数据线,红外基本不可行,都知道红外传输很一般,还得对的准,没保障;另外就是得有手机配备的软件,各个厂家不尽相同,名称也是各异。

网友F:
还不简单,用手机对电脑的话你如果用蓝牙,你就得买个蓝牙失陪器,如果用数据线就简单多了.但都得装一个软件.这个软件买手机时有得送,问卖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