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客厅内日光灯关闭后会出现间断闪烁
该灯具里面有多根灯管,分别由3个开关分为3路线。经观察,3个开关都是关的火线,但关闭后仍会出现间断闪烁。该灯应该是电子镇流器(因为一开开关很快就亮了,不会闪烁)。

昨天晚上我一气之下把总开关关闭了,就不闪烁了。
各位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A:
不要观察  要检查  确认开关是否真的关闭了火线  您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火线没关闭  或者零线有电压

网友B:
开关好像是控制的零线

应该是电感式的

网友C:
应该是零线带电

网友C:
你观察零线、火线是凭经验凭线的颜色还是实际测量出的

网友D:
零线带电

网友E:
应该是火线没有关掉,检查开关控制的是否是火线.

网友F:
零线电位太高,零线的所有接头要接好,要让电阻尽量小.

网友G:
应该是火线没有关掉,检查开关控制的是否是火线..........我同意

网友H:
你观察零线、火线是凭经验凭线的颜色还是实际测量出的,应该是火线没有关掉

网友I:
开关控制零线是么

网友J:
这种情况是开关没有控制相线造成的

网友K:
你开关肯定是控制的零线,改为控制火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L:
我也遇过,改火改零都不行,最后把开关改成2p的了。

网友M:
不知闪烁时间长吗,如果短是否里面装了电容,可能是电容放电造成的。

网友L:
一直闪,白天看不出来。

网友N(2008-12-05):
电子镇流器的质量不好也会导致灯闪烁的~!

网友O:
轻微漏电的缘故.

网友L:
可能是电子镇流器的故障。

网友P:
零线有电

网友Q:
开关里面有指示用的灯吗?有的话可能出在这里
也可能是漏电

网友R:
电子整流器在关闭电源后有残余电  改进加放电电阻

网友S:
可能是零线有电位差!

网友T:
应该是开关没有断开或是,火线漏电啦,你在闪的时候量量电压就清楚了

网友U:
应该是镇流器的质量问题!你见过关掉日光灯5分钟才灭的吗?呵呵我科见过。开关控制的是火线!!!

网友V:
肯定是零线接开关了,换接线。

网友W:
应该是控制了零线,

网友X:
根据以往经验可以肯定地说开关控制的时零线。

网友Y:
把开关安在火线上问题绝对解决

网友Z:
引用 网友B:
开关好像是控制的零线

应该是电感式的

网友AA:
应该是零线接到了镇流器 火线接到另一端了。。。把它两根线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AA:
应该是零线接到了镇流器 控制线接到另一端了。。。把它两根线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AB(2009-01-04):
引用 网友AA:
应该是零线接到了镇流器 控制线接到另一端了。。。把它两根线调过来就好了!!!
楼上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改过来试试。

网友AC:
你的开关应该是控制的火线,改下试试

网友AD:
开关上有没有小指示灯?

网友AE:
应该是电子整流器,你的灯管是不是多管式的?

网友AF:
可能是零钱有感应电压存在

网友AG:
开关应该有控制零线了

网友AH: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但解决了。但原因说不好。墙壁开关里有一个用于夜间指示的发光管,不开灯时,它发光,开灯时,它会灭。把它去掉,日光灯就不闪了。

网友AI:
有没有可能开关只控制了2盏或者1盏灯的火线?
或者接线时没在意是所控制的火线有进入灯座有进入起动器的。。而正巧有某灯的某根火线没有断开?
如果那样也会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J:
检查检查,

网友AK: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开关关闭后灯的进火线,看是否还存在一定的电压。

网友AL(2009-02-06):
开关接到零线上了!

网友AM:
这可不好说!从开关检查都拆了!在找灯就知道了!

网友AN:
肯定是开关接零了,换一下吧,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AO:
关掉开关后拆开开关,用试电笔测开关两个接线柱上都有电,开关肯定是控制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