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请教一下西门子PLC与ABB变频器之间如何接线?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 。

网友A:
用模拟量的话只要把PLC上电压或电流的二根线接到变频器上的模拟接口上,参数设好就行了;

网友B:
还要看你用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选择合适的跳线开关。

楼主:
我用的是ABB ASC510的变频器,西门子EM232的模拟量输出模块,采用的是电流信号

网友C(2015-08-28):
首先,用你所选的西门子编程软件,编辑频率设定,转换成AQW0模拟量输出的控制量,选择电压或电流MA,在设置变频器的参数,选择0-10,或4-20ma.在配置变频器的相应端子,为控制使能。基本可以的。详细参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