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在额定频率以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气隙磁通就要过大,造成磁路饱和,严重时烧毁电动机。因此为了保持气隙磁通不变,就要求在降低供电频率的同时降低输出电压,保持u/f=常数,即保持电压与频率之比为常数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方式为恒压频比控制方式,又称恒磁通控制方式。
  在额定频率以下,磁通恒定时转矩也恒定,因此,属于恒转矩调速。

网友A:
恒磁通控制,转矩是不可调节的,只能用恒转速调节。所以它的应用是受限制的。矢量控制和DTC控制,即可恒转速调节也可恒转矩调节,所以应用的范围就宽了。

楼主:
这位仁兄说的是!
我也觉得U/f控制方式有三点不足之处:
一、这种控制方式很难根据负载转矩的变化恰当的调整电动机转矩。特别是低速时,由于定子阻抗压降随负载转矩变化,当负载较重时可能补偿不足,当负载过轻时又可能造成过补偿,造成磁路饱和。这都可能引起变频器过电流跳闸。
二、U/f控制方式无法准确控制交流电机的实际转速。因为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均为定子频率,即电动机的同步频率,但是电动机的转差率随着负载的变化波动,所以电动机的实际转速也随之变化,故这种方式的速度静态稳定性不高,不适于对速度要求较高的拖动系统。
三、U/f控制方式在转速很低时,转矩不足。

网友A:
嗯,楼上说的非常的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