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各位前辈,有一个S7 300系统的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我们单位的这个S7 300系统是今年4月份在一个老车间改造安装完成的,运行6个月以来,就坏掉了2个AI模块和2个AO模块。其中:一个AI模块接的是液位信号(二线制),一个AI模块接的是流量信号(四线制),两块AO模块都有控制变频器的通道。

楼主:
是什么原因导致I/O模块频繁损坏呢

网友A:
輸入信號是否在可控范圍內,當輸入信號超范圍時,會造成模組損壞。

楼主:
即使信号超出可控范围,也是瞬时的,这种情况不好查故障原因。有可能是24V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B:
大多坏的都是输入的信号超过范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你很难测量到;
除非用专用的记录仪;

网友C:
这个模块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不好呢,温度、湿度、冲击。。。。。

网友D:
厦门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现货特价供应松下AZD-1008      1000个以上,  现货特价供应OMRON继电器. 特价供应西门子接触器.    特价销售万可,巴鲁夫,P+F,巴斯曼等产品. 详请咨询:13799793015   QQ:297492397    FAX:0592-5735879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多坏的都是输入的信号超过范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你很难测量到;
除非用专用的记录仪;

网友F:
看看有没有屏蔽接地,外部有没有大的干扰源

网友G:
一般M是和柜体相通的,如果柜体没有有效接地,而屏蔽线大多又接在柜体上。不知道是不是有电流产生又进入到模拟量模块,导致模块烧坏?
有次调试的时候,外面在烧电焊,而柜体又没有接地,电流返回到柜体,把我的下载线适配器给烧了。
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于你说的模拟量模块烧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