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动力电缆敷设在一个沟感应电高达170V的解决办法

多条百米长的电缆(非铠装)一起敷设在电缆沟,其中一组送电时其它的电缆均有感应电压,最高达到170V请问什么方法可以最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送电的那一组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B:
分开距离远一点

你会说我废话

楼主:
输入电压是AC400V

网友B:
1、 套钢管或金属软管并可靠连接并接地
2、 在电缆沟内敷设金属电缆桥架,每根电缆放在单独的桥架内,并可靠接地--桥架镀锌的不用,本身就接地了
3、 电缆沟重新选址,把电流较大的电缆单独敷设远离小电流电缆

建议用第三条,

网友C:
没什么简单办法,不影响什么就这么用吧,维修时要断电接地.一定要改的话换铠装电缆最简单,敷设金属电缆桥架最省钱.

网友B:
改变电缆走向,重新挖沟敷设电缆也是最省钱的办法

网友A:
楼上说得没错,要不再多挖一条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