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流程图绘制

楼主(2008-11-05):
请问,触摸屏上的流程图都用什么软件绘制?轻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自己画图,或者使用触摸屏的JPG导入功能

网友B:
耐心画吧

网友C:
多翻手册 一点一点的画

网友D:
自己用画图软件画出来  或者让别人帮你话  汇入就ok

网友E:
不是有编程软件么,我以前用过欧姆龙的,就是用它自己带的ntz软件画的

网友F:
应该是用组态软件画的,如wincc、组态王,世纪星等!

网友G:
看你的屏支持什么格式,如果是位图就直接用画笔;如果是矢量图那选择的余地就大了,有很多软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