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主电线路有电时,主电投入

主电停电时,备电线路有电   备电投入

楼主:
如果在KA上接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
也就是主电来了以后
经延时   以就是稳定一会再转换
效果更好
当然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下

网友A:
做过单相控制的电源互投控制,原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