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有个用户家里几组空开全部跳闸,是什么原因啊????再开后有正常了,当时也没使用大功率的东西.

网友A:
你这个问法

没法回答啊

可能的原因太多哩

网友B:
电器的总功率太大了,应该换一个能承受更大功率的空开

网友C:
线路漏电,或者电线老化产生的瞬间短路
最可能的情况是你的空开或者其他的设备接线端有太近,冲击电压一波动
元件瞬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D:
打雷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啥情况下产生该现象?

网友F:
瞬间雷电进入线路.

网友G:
也可能有局部短路,但短路点又被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