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如果一台星-三角启动的电机主接触器触点粘合在一起了,长时间没有发现会不会导致电机相间短路烧毁呀?

网友A:
是主接触器,应该不会烧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台星-三角启动的电机主接触器触点粘合在一起了,长时间没有发现会不会导致电机相间短路烧毁呀?

触点粘连不会影响电机,但也许会炸开关。

网友C:
空开会跳

网友D:
对开关无影响
但是对检修的人员有影响
不安全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检修断电   挂警示牌
要是距离远-----拆电源线+挂牌

网友E:
应该没事

网友F:
是没事的. 但你这种星三角不安全.

网友G:
没有事的.有的小厂子为了节约成本,星三角起动只采用两个接触器,主接触品用刀闸就代替了,只不过电机常带电!

网友D:
按照规程办事,安全第一,
安全无小事

网友D:
楼主不用客气的啦
论坛有了激励机制
我们坛友很高兴得啦
有问题尽管提出来
广大坛友老师们会帮你解决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