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程图绘制

楼主(2008-11-05):
请问,触摸屏上的流程图都用什么软件绘制?轻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老问这个问题呢?
不是先前已经回答过了嘛~~

网友B:
回答了人家不懂你就再说一下嘛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麻烦2楼再说一下嘛,加深印象,哈哈.
有的触摸屏是支持JPG或者BMP图片导入的,而且图片中小部件的位置还可以移动的.

楼主:
那有相应的图库吗?

楼主:
请问,人机对PLC的触点的占用情况如何?

网友D:
图库是有的,一些常用的标志,图例
要做流程图,之间的关系、流程还是要自已做图表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人机对PLC的触点的占用情况如何?
人机只是辅助PLC而已。

网友D:
不会占用,有可能会减少
有些输入,比如开关,数值输入在触摸屏中实现
一些输出也可以放到触摸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