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请问

谁有热电偶 和热点阻内部原理图和接线图

网友A:
不用什么图吧。热电偶就是两根合金丝一端焊起来,不焊那端一根正,一根负。热电阻理解成一个电阻就行了,无非就是两线、三线、四线的接法,生产现场常用的是两线、三线接法,四线接法大多用于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