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WINCC6.0中的管道内液体流动动画怎样做?

网友A:
所有已知的方式都可以做,比如交替显示等

但是都会极大的占用wincc资源,导致运行效率低下~~

西门子建议用户使用其他编程工具制作控件在Wincc中调用,但是对组态者的要求偏高~~

所有国外的Wincc项目都不用做这样的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