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控制柜图

楼主(2008-11-05):
我只是看看,不说话!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不用PLC控制?

网友B:
应该是成本问题

网友C:
CPS-20C1 控制器就可以  很简单的

楼主:
每个规格的消防控制柜都有几个系列
这是37KW形三角启动型、继电器逻辑的
还有37KW自偶降压型的
还有变频控制的
还有PLC+变频的
还有PLC+接触器的
还有专用控制器+接触器控制的
还有专用控制器+变频的
专用控制器就是单片机的

楼主:
4楼说的控制器
我们也在用
好像是中自公司的
我们还自己开发了一种控制器
但是寿命不长,两年就完蛋,是元件的质量原因等造成的

这都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家单位已经倒闭了   但是消防设备的生产资质还在

网友D:
图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