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想做一个根据产品的条形码不同来调用设备的相映工作方式,请教各位老大有什么好的方案和建议。

网友A:
要用到通讯功能了
选择支持通讯功能的条形码阅读器
PLC扩展通讯口通讯

网友B:
在三菱网站的典型应用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关于FX系列PLC连接条形码阅读器应用实例》

网友C:
用RS232的话需加一个通讯适配器;
关键是通讯的程序不太好编。

楼主:
条码有15位,扫描后FX1N只接收到7位为什么?

楼主:
不论什么条码有几个数字或字母扫描不出来,为什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解决了,简单写个小结嘛
让大家一起分享下嘛

楼主(2011-09-23):
看来有许多同行想了解,还是补充总结一下:
      本程序就是使用了串行通信指令,只接受,不发送。数字显示不全的原因是要把接受的数据存储位设得足够多,还有就是数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