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请教 有没有 将电流 转换成电压信号的多通道的设备?
我想做一个 多通道的数据采集系统   过来的都是 4~20mA信号,希望转换到1~5V信号用数据采集卡进行采集?   要有的话 贵么?

网友A:
直接在回路里加250欧姆电阻取样也可以...或者购买多通道隔离器....很便宜的.....

网友B:
同楼上250ohm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