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变频器调试时间公式是什么。

网友A:
你所说的是不是加减速时间啊

网友B:
好像没什么公式,应该是根据厂家提供的时间基础上,现场调试时候调准。一般加制动电阻的好像时间可以设置的短一些。时间设置过短就要考虑过电压和失速等问题。

网友B:
还有就是要看速度给定到 变频器的时候是一下子给定还是斜坡给定也有关系。重载的时间要常一些,否则产生不足。

网友C:
这与负载有关;设备装好后,把加减速时间从大慢慢调小;

网友D:
重负荷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如果用到定位的机器,惯性要求小的机器,时间就要短一点,对于启动频繁的机器时间可以适当长些。同型号同类型的机器也不一定就是一样,这与机床的性能好环有关。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没有公式的,只能按经验来调了。

网友E:
加、减速时间是有公式可进行计算的,举个例:
以风机、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加速时间为例,其算式为:
          给定加速时间≥GD的平方乘电机最大转速/375乘最小加速转矩
    式中:
    给定加速时间(s)
    GD的平方----飞轮转矩(kg.m的平方)
    最小加速转矩(kg.m)
     从公式可看出公式复杂,且公式中有的数值在调试现场很难确定,这样计算就难准确,也就失去指导意义。
     因此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网友F:
准确时间不太容易确定6楼说的对要根据负载情况选择

网友G: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解决,看你的设备在什么情况下能更好的运行和更搞的效率。可以有大到小慢慢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