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请教大虾.FX1S里面STL接点为何不能用啊!SET S0后不能输入接点!FX-TRN仿真软件里的程序在GPPW里也转换不了!

楼主:
请帮忙!刚学习就遇到问题

网友A:
可以用的呀,你说清楚点

网友B:
不会是看的老软件的资料,用的新软件
新老软件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一般S0-S9为初始状态器,是顺序功能图的起始状态,当PLC上电且开始RUN状态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时,M8002为NO,是S0为活动步,接后就是转移条件,就是你说的接入点,

你可以多看看三菱编程里的步进顺控指令.我一时也讲不清楚.因为你的问题不全面.

网友D:
是S0~19都为初始状态器。

楼主:
步进点标示
如上图的步进接点符号、在GPPW7编程软件里不是这种标法吗?

楼主:
不会发图、 S0                                                                                                    |STL|   我学到的步进接点是这样标示的

楼主:
如图中所圈的,在GPPW里面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E:
老版本和新版本的软件梯形图不一样!

网友B:
你的是老软件,显示是那样的
新软件显示不一样,看上面YXBK贴的图,就是新软件显示的样子
功能是一样的

楼主:
哪里有新软件关于步进梯形图的用法啊?谢谢!!!!!!!

网友B:
新老用法基本一样
就是两条指令
如 SET 20
STL S20
只是显示不一样

楼主:
能不能发个简单的图学下?谢谢!!!

网友B:
YXBK 的不是图吗
还要什么样的图
你用新软件把你用老软件编的程序打开看看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