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请教:如何在线判断安川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好坏。(驱动器上显示A91.A71.A84.A09)

网友A:
找下它的手册,这些代码在手册中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B:
首先查看手册 然后在判断问题

网友C:
A91 A71过载 A84编码器数据报警 AC9编码器通信异常, 关于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有疑问,请联系0757-82702992 永源鑫电器自动化设备经营部 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