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我厂依托IFIX平台运行的监控系统,消息服务器老是报警一条链路上的八台设备通讯中断,正常,一秒打好几次,重启计算机大约几小时不打,之后又开始了。各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虽然我也用IFIX,但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查看通讯驱动的统计信息.是不是出现了太多的错误或者超时.如果是,说明通讯的负荷量太大.把通讯频率减小,适当分配通讯的相位(起始时刻).查看有没有在通讯中占用太多带宽的设备?

楼主:
谢谢了,通讯驱动是103协议吧,报文的错帧挺多的,通讯频率减小和适当分配通讯的相位(起始时刻).具体怎样操作?QQ能否聊一下?我的QQ号是80669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