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感谢各位大虾的观注
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有一台FX1N -40MT想要输出一个可爬升电压控制一个无刷驱动器控制电机速度.

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可爬升电压什么意思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PWM

网友A:
那就用Y0或者Y1输出PWM脉冲,可以看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B:
PWM使用方法

网友C:
难道用AO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用AO不可以吗?

AO是什么?

网友A:
你要的就是PWM,而PLC也可以输出PWM,这样就行了呀

楼主:
我怎么在GPP里输入这个呀

网友D:
斜坡指令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