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求问直流,感应,同步电机匝数的改变对电机各个参数的影响和其影响的理论依据和公式能给我解答下

网友A:
摆渡解决

楼主:
求助达人啊

网友B:
可以查查电工书籍不知道你了解多少不好解释

网友C: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改变电机的参数?
否则需要重新设计。

楼主:
电机修理过程中,重新绕线有时匝数难免会和 原来的有误差,我就想知道匝数改变对电机各个参数的影响,刚接触不太懂,请信老师帮帮忙吧

网友D:
少几圈、多几圈问题不是很大,
圈数少了,电感量小了 ,空载电流大了,输出功率变小了
圈数多了,电感量是大了,空载电流小了,输出力矩会变 小,没劲了

蒙的啊,错了别怨我啊

网友D:
还有就是温升变得高了,拖着负载吃力了,温度肯定会比原来高

网友C:
1213712137讲的对!
尽量使用原来的线径和匝数!就是这样,也会造成修复电机的电流偏离原参数。冷拔线圈还好一点,而部分修理店用火烧的电机会对定子铁芯造成片间绝缘的破坏,造成涡流增大,引起空载电流的明显增大。

网友D:
老信的理论和实践就是牛,不服不行,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