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我有一台设备,用三菱PLC ,FX2N128MR与人机HITECH(6600-S)通讯,通讯距离大概十几米,不知道效果怎样?它们之间通讯最大距离多少,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呵呵;如果干扰不是很大的话,用普通的电缆带屏蔽的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B:
422方式通讯,10米没问题的.

网友C:
三菱的PLC和三菱的屏用422直连30米内是没问题的
长度HITECH的手册中应该有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