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我在做一个项目,想用LABVIEW采集PLC里的数据,然后再对PLC发出控制指令,请问S7-200用的USB-PPI电缆是否能实现这种通讯功能?谢谢···

网友A:
你需要使用串口的PPI电缆,USB的PPI电缆不能用于编程软件以外的监控。

买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模块,或者买串口卡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