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如何把模拟量放到存储区呢??放到存储区以后!如何控制外围设备???

网友A:
模拟量转换,转换成数字量
你是具体什么牌子的呢,什么型号的呢
不一样的产品不一样的用法啊

楼主:
我是西门子200的PLC!如何把模拟量放到存储区?放到存储区以后!如何控制外围设备??

网友A:
要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如EM231
模拟量输入编号为AL,且用偶数编号,如ALW0,ALW2
读到的数值再去用程序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如EM231
模拟量输入编号为AL,且用偶数编号,如ALW0,ALW2
读到的数值再去用程序处理了

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通道为AIW哦~~

网友A:
是AIW
写成ALW了

网友C:
EM235及EM231都可以接入4路模拟量,转到对应的地址从PLC右侧第一个依次:AIW0  AIW2。。。。
可以将AIW的值传到寄存器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M235及EM231都可以接入4路模拟量,转到对应的地址从PLC右侧第一个依次:AIW0  AIW2。。。。
可以将AIW的值传到寄存器内;

是否右边第一通道为AIW0取决于PLC的型号,当PLC本体上带有模拟量通道时,那么AIW0从本体的第一个通道开始算起。

网友C:
呵呵;目前也只有CPU224 XP一种带有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