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我们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电脑  网线连接后,显示的还是没连上,是不是触摸屏的网口坏了啊(网线肯定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 触摸屏和电脑怎么进行 串口通信,用什么线,怎么设置(请回答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找他们技术支持。。昆仑通态的屏没有用过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电脑  网线连接后,显示的还是没连上,是不是触摸屏的网口坏了啊(网线肯定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 触摸屏和电脑怎么进行 串口通信,用什么线,怎么设置(请回答具体一点,谢谢)
触摸屏的联pc应该不难,为啥网线肯定没问题?之前就使这些东西连成功过?如果没有就要重新确认,至于如何连接应该参照触摸屏的相关资料。

网友C:
首先要确认线的问题,是不是线的问题 排除掉再联系客户

网友D(2010-04-04):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是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