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频率

楼主(2008-11-06):
大家好!
我想请问2极电机进行调频的时候要调多大的频率。                                 电流降了电表读数却没有降,这是为什么的啊!现在很急。。。。

网友A:
不知道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想请问2极电机进行调频的时候要调多大的频率。                                 电流降了电表读数却没有降,这是为什么的啊!现在很急。。。。
电表?电度表?电流表?电流表的话应是配置问题,插件或者参数设置。

网友C:
你是多大的电机?电流下降了多少?

网友D:
呵呵;输出频率是你可以根据要求来设定的;
如果在额定频率附近功率可能是不会下降的;

网友E:
你用在什么负荷上?
用在水泵上:水泵厂的要求   52Hz   多的那2Hz是补偿异步电机的转差的,还能提高一点压力,对变频供水有点好处

变频用在水泵和风机上,达到转速后,电流明显偏小
例如:7.5KW水泵电机的电流约15A,用上变频后全速运转电流约12A或稍多一点,这与电机质量水泵质量有点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啊!是75KW的电机啊!用的是电子表啊!测电读数的啊!电流从原来的103降到了75左右!

网友F:
看不懂什么意思,电流降了,电表读数不降。是在什么情况下的现象呢?

网友G:
因为功率因数提高了,(变频器输入属于容性)所以电流降了,电表读数不降。,就好象就地补偿一样,电流降了,可实际耗电量降得很少

楼主:
我有点不懂的是,那如果不提高功率因数不是更耗电的吗?我是个初学者能否指导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体现出节电了,谢谢大家!

网友H:
不懂
测量数据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