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能否接定位模块

楼主(2008-11-06):
请教各位高手,如题,谢谢先!

网友A:
可以接2块,但要买转接模块CP1W-EXT01

网友B:
可以加两块

网友C:
可以的,它本身也有两路100K的脉冲输出可以用啊

网友D:
本身有4路脉冲输出唉。还要定位模块,要这么多定位啊?

网友E:
可以,CP1H可以接CJ的模块。但要买转接模块CP1W-EX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