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哪位知道如何用siemens 300系列的PLC编写出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的程序,从而对后续设备进行控制?

需要再添加什么特殊的功能模块还是在程序中调用某些FB功能块就可以了呢?

比较急,往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此帖值得关注,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也不懂,希望哪位大侠能够解决,我会一直关注的。

网友C:
西门子有这类特殊的功能块,但是只对正版用户且需要购买服务的用户开放下载~~

因此,如果你不是上述客户,那么只能自己编写。

对于方波来说,类似于双分频的程序~~

对于三角波,如果有看过定时器的时序图,那不就是一个三角波,稍微模拟一下,自己也可以编写。

而对于正弦波,恐怕需要使用Sin功能,而Sin操作的对象为浮点数,因此需要进行数值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有这类特殊的功能块,但是只对正版用户且需要购买服务的用户开放下载~~

因此,如果你不是上述客户,那么只能自己编写。

对于方波来说,类似于双分频的程序~~

对于三角波,如果有看过定时器的时序图,那不就是一个三角波,稍微模拟一下,自己也可以编写。

而对于正弦波,恐怕需要使用Sin功能,而Sin操作的对象为浮点数,因此需要进行数值转化。

以上

你好,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呢? 或者你有没有写过方波和三角波的程序,能让我参考一下呢?
多谢回复!

网友D:
plc的波形从那种类型的模块输出呀?

方波可以由开出模块输出。
三角波、正弦波恐怕只能从模出模块输出了吧!

网友E(2018-10-19):
这种功能要在OB35的定时功能中编写,比如你周期为2秒三角波,先用2S除以OB35的周期,需要多少个(X)。然后三角波的峰值除(X),用累回计算就可以了。其它波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