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行车大钩下降在第2档是缺相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第二档连接的电阻丝可能烧断了,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档连接的电阻丝可能烧断了,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很小
同意1213712137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