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那位兄弟能告诉我急停程序的编写啊?我知道用中断可以实现,但具体怎么操作谁能给个例程呢?谢谢了

网友A:
急停也可能有多种情况的
是有急停信号停止全部动作
或是停止部分动作,有些还不能马上停止,要这部分完成再回到初始正常状态停止

急停就是一个开关信号,要停止的动作,在急停条件成立时停止这部分的程序执行

楼主:
不会吧,急停不是在紧急状态下全部停止动作吗?我所碰到的机器都是如此,如果是楼主说的那样恐怕就不是急停了吧?

网友B:
要急停把总电停掉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急停把总电停掉不就行了,
哈哈哈嘿嘿嘿

网友D:
呵呵;要看具体的设备;
大多是让PLC全部停止输出,可以用一个输入点做为急停的信号;

网友E:
你外部装一个开关,按下时输入信号给PLC不就行了吗?放在你程序顺控动作的最前面.按下时就断开后面的动作.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都能马上停止输出的
举个例子如果是个气动机械手正抓住东西在转动,
这时其它的工位有问题,按下急停
夹持气缸和旋转气缸是的控制电磁阀是单线圈的
这时全部停止输出,那工件不是要在半路中掉下
这时可能要把这个夹持动作完成
或是用双线圈的电磁阀使保持夹持气缸和旋转气缸能停止在急停按下保持在原位
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控制要求去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都能马上停止输出的
举个例子如果是个气动机械手正抓住东西在转动,
这时其它的工位有问题,按下急停
夹持气缸和旋转气缸是的控制电磁阀是单线圈的
这时全部停止输出,那工件不是要在半路中掉下
这时可能要把这个夹持动作完成
或是用双线圈的电磁阀使保持夹持气缸和旋转气缸能停止在急停按下保持在原位
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控制要求去做吧

完全正确,要根据各个行业工艺,比如油炉控制,当急停时,是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停止的,急停后,需要打开放气阀等安全保障措施的。因此熟悉行业工艺才可以正确写程序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都能马上停止输出的
 举个例子如果是个气动机械手正抓住东西在转动,
 这时其它的工位有问题,按下急停
 夹持气缸和旋转气缸是的控制电磁阀是单线圈的
 这时全部停止输出,那工件不是要在半路中掉下
 这时可能要把这个夹持动作完成
 或是用双线圈的电磁阀使保持夹持气缸和旋转气缸能停止在急停按下保持在原位
 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控制要求去做吧

完全正确,要根据各个行业工艺,比如油炉控制,当急停时,是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停止的,急停后,需要打开放气阀等安全保障措施的。因此熟悉行业工艺才可以正确写程序哦~~

以上
以上各位大师所说也正确,但也不完全正确,更正部分。
1.机械手手指是用单电控电磁阀。通电时松开,在抓取状态是断状态的。
2.气动的一般所有的阀是中途不能停止,双电控会断续前进,单电控会退回来。如果要立马停止,只能选用中间封闭的阀。
3.机器急停,很多机器基本上是不存在,有客户会要求按下急停,动作返回。
3。油压机可以做到急停,但是要注意可能会产生的油压冲击。
还按实际情况吧

网友H:
最简单就是加个停止按钮,在程序编写为常开编写即可以.

网友I:
急停应该是指在紧急场合要能够马上让机器停下,并且一般场合是不让用的,像我见过在印刷机上正常的停机是要从高速降到低速后才能停机,除非是安全门打开或者收纸不顺时才用到急停,理想状态是机器能马上静止下来,但由于惯性对机械部分会有影响,所以一般情况是不让用的。

楼主: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