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程序请教高手

楼主(2008-11-07):
我想做一个循环的,想在每次循环里使Z变化
比如第一次用D0Z0,第二次用D0Z1。。。。。。如何实现?

网友A:
这很简单啊,当你使用一次D0Z0 之后,用程序Z0加一 就行了.

网友B:
用FOR  NEXT 指令可以的.

网友C:
对变址做变址,fx2n不能实现,Q的也不能实现,不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种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变址做变址,fx2n不能实现,Q的也不能实现,不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种功能
是不是楼主表达错了?

网友E:
呵呵;变址的基础上再变址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不过楼主可能对变址功能还没有搞清;

网友F:
这样不行的  是要上网下载一只名SWEING  DNY的软件才能的

试试  如果不能用联系我  13702912075  台湾PLC专家

网友G:
怎么个循环法,如果是周期循环很好实现的,单独用计时器也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