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7):
我这里有一台安徽兰德智能差压变送器(-14~0kPa),通上24V电源(接线都没问题!),结果无4~20mA输出,在0kPa时应该是输出20mA,结果输出显示为0mA,而-14kPa时也为0mA,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接线正确,供电正常情况下还测不到信号,应该是变送器坏了

网友B:
还是可能接线有问题,是2线制的吗?

网友C:
接线有问题的概率大。

楼主:
信老师:
     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啦!
     原因是差压变送器接线端的线路板出现问题,导致信号无法传输!
     将连接接线端的线路板的两条信号线断开,从另一端再测量就正常了!
     因进水导致接线端子后边的线路板腐蚀,所以无法传输.
     顺便问一下:接线端子后边的线路板的作用是不是起稳压的作用,也就是稳定24V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老师:
      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啦!
      原因是差压变送器接线端的线路板出现问题,导致信号无法传输!
      将连接接线端的线路板的两条信号线断开,从另一端再测量就正常了!
      因进水导致接线端子后边的线路板腐蚀,所以无法传输.
      顺便问一下:接线端子后边的线路板的作用是不是起稳压的作用,也就是稳定24V电源??
接线端子后边的线路板的作用不是起稳压的作用。里面一般是串联一只二极管,用来外接电流表用。跨接在二极管两端测量电流。

网友D:
电源接上后无电流输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接线端子断了,或者二极管击穿...如果是传感器坏了或者板子坏了都应该有电流输出的.....
他讲的变送器应该是1151或者3051...最下面的那层板子是电源板....是起抗干扰作用的,板子上有些电感和电容,还应该有个取样二极管.用来方便检测电流用的,但取电流不能从二极管两端取,只能从回路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接上后无电流输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接线端子断了,或者二极管击穿...如果是传感器坏了或者板子坏了都应该有电流输出的.....
他讲的变送器应该是1151或者3051...最下面的那层板子是电源板....是起抗干扰作用的,板子上有些电感和电容,还应该有个取样二极管.用来方便检测电流用的,但取电流不能从二极管两端取,只能从回路串联.....
1151就是在二极管两端取电流信号!平常利用二极管导通电流,测量电流时,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流表(指针式),显示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接上后无电流输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接线端子断了,或者二极管击穿...如果是传感器坏了或者板子坏了都应该有电流输出的.....
他讲的变送器应该是1151或者3051...最下面的那层板子是电源板....是起抗干扰作用的,板子上有些电感和电容,还应该有个取样二极管.用来方便检测电流用的,但取电流不能从二极管两端取,只能从回路串联.....
1151就是在二极管两端取电流信号!平常利用二极管导通电流,测量电流时,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流表(指针式),显示电流。
测量电流的时候不一定要用指针式的,用数字式的一样可以.....我所说的取电流不是测电流...取4~20MA直接入二次仪表或者采集系统的话不能直接从二极管两端取,只能串进回路,因为从二极管两端取电流的话不能带负载  呵呵.....信老师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