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7):
siemens 840d参数中文含义
840d中文参数
[sell=200] 10000 机床轴名称
10002 nck机械轴的逻辑图
10008 plc 控制的轴的最大号码
10010 方式组的通道有效
10050 基本系统循环时间
10059 profibus 报警标识符(只对内部)
10060 位置控制循环系数
10061 位置控制循环
10062 位置控制循环延迟
10065 位置设定延迟
10070 插补运算器的周期系数
10071 插补循环
10072 通讯任务周期的系数
10074 plc任务比插补任务的系数
10075 plc循环时间
10080 取样实际值分配系数
10082 速度设定输出的超前时间
10083 位置控制器输出保持时间的偏置
10085 中断程序段监控时间(失效-激活)
10088 重新启动延迟
10089 缺少总线时脉冲抑制的等待时间
10090 监控周期的系数
10091 检查周期时间的显示
10092 安全数据再确认循环时间显示
10093 spl文件存取号
10094 安全报警禁用级
10095 安全方式屏蔽
10096 安全诊断功能
10097 对于 spl-差额停止反应
10098 profisafe 通讯的系数
10099 profi安全 通讯循环时间
10100 最大plc周期
10110 plc确认的平均时间
10120 plc启动的监控时间
10130 与mmc通讯的时间限制
10131 过载时屏幕更新处理
10132 在零件程序中监控时间mmc命令
10134 同时发生的mmc节点数量
10136 pcs位置的显示方式
10140 与驱动通讯的时间限制
10150 与驱动通讯的系数
10160 与mmc通讯的系数
10165 预留:
10170 mmc任务的启动时间限制
10180 mmc任务到准备任务的系数
10185 nck运行时间分量
10190 模拟的换刀时间
10192 齿轮换挡时间
10200 线性位置的计算精度
10210 角度位置的计算精度
10220 激活比例系数
10230 机床数据比例系数
10240 基本公制长度单位
10250 inch的转换系数
10260 有效转换的基本设定
10270 位置表的比例系统
10280 对rel.6.3的比较>和0(3的一般/t方向最小角度
21084 一般/路径最小角度(3d 端面切削)
21090 空间定位程序的最大导引角
21092 空间方向定位的最大倾斜角
21100 方位编程的角度定义
21102 通过g代码定义定位轴
21104 定向插补的g代码
21106 与笛卡尔的 jog 方式相应的系统
21108 大的循环插补方式,pole po
21110 带自动frame定义的系统
21120 ori轴定义为参考轴
21130 ori轴定义为参考轴
21150 约定的定向轴快速移动
21155 约定的定向轴速度
21160 约定的几何轴快速移动
21165 约定的几何轴速度
21170 定向轴加速度
21180 原始轴软件极限的检查
21186 零偏tocarr圆轴的偏置
21190 刀具方向上的修正模式
21194 刀具方向上的在线修改速度
21196 刀具方向上的在线修改加速度
21200 快速返回的移动距离
21202 带镜像的快速返回
21204 急速返回时的停止特性
21210 用于中断的nck输入字节
21220 nck i/o 几个进给速度/段
21230 几个进给/程序块内存响应
21240 受保护的同步活动
21300 同步主轴定义,机床轴号
21310 同步耦合类型主轴
21320 同步主轴的程序块过渡
21330 同步主轴特性中断
21340 同步主轴参数写保护
21380 延迟时间esr-axes
21381 ipo控制的esr-time中断
21400 数字化软件包的版本
21420 测头的轴分配
21422 z方向的初始应力
21424 测头的分辨率
21430 最小偏向
21432 典型偏斜值
21434 急停的偏向1
21436 急停的偏向2
21440 数字化测量时的到位误差范围
21450 数字化测量时的快速运行
21460 数字化时的最大加速度
21462 定位时的最大加速度
21464 采样时的最大加速度
21470 手动方式p系数
21472 p系数浏览
21474 扫描的时间常数
21476 刀具传送到刀夹的矢量 fm
21500 磨削轴的垂直偏置
21501 磨削轴的水平偏置
21502 调节轴的垂直偏置
21504 工作刃的垂直偏置
21506 工作刀头的水平偏置
21508 q1的垂直分量
21510 q1的水平分量
21512 q2的垂直分量
21514 q2的水平分量
21516 工作刃导角
21518 工作刃的高端接触限制
21520 工作刃接触低限
21522 磨削主轴的定义
21524 控制主轴的定义
21526 g0的特殊逻辑
22000 辅助功能组
22010 辅助功能的类型
22020 辅助功能扩展
22030 辅助功能值
22035 输出说明
22040 预先定义的辅助功能组
22050 预先定义的辅助功能方式
22060 预先定义的辅助功能扩展
22070 预先定义的辅助功能值
22080 输出说明
22100 带辅助功能的程序段转变
22110 h辅助功能类型是整数
22200 m功能的输出时间
22210 s功能的输出时间
22220 t功能的输出时间
22230 h功能的输出时间
22240 f功能的输出时间
22250 d功能的输出时间
22252 dl功能的输出时间
22254 附加的 m 功能到停止一个程序
22256 对于有条件的 st 附加的 m 功能
22260 e功能的输出时间
22300 程序块搜索后的辅助功能输出
22400 通过复位使s功能生效
22410 reset(复位)使f功能生效
22420 fgroup 指令缺省值设置
22500 plc g功能
22510 到plc的g代码
22512 外部nc语言的g代码发送
22515 g组到plc的模式
22530 刀架改变时的m代码
22532 几何轴改变时的m代码
22534 变换改变时的m代码
22550 带t或m功能的 新刀具补偿
22560 换刀的m功能
22562 刀具交换过程出错
22600 程序段搜索后的速度5
22601 程序段搜索后的速度系数5
22620 基本功能设置在特殊启动
22621 释放 $mc_start_mode_mask_prt
22622 允许通过plc启动零件程序
22700 trace_starttrace_event 轨迹文件记录
22702 启动轨迹文件记录的条件
22704 停止轨迹文件记录的条件
22706 commandsequenzstep 停止跟踪文件记录
22708 选择轨迹文件的内容
22710 指定的轨迹数据
22712 指定的跟踪数据的索引中
22714 设定跟踪文件
22800 简化轨迹输出激活
22900 strokecheck 方向(内部/外部)
22910 比例系数的输入灵敏度
22914 轴比例系数( g51 )激活
22920 固定进给率 f1 - f9 激活
22930 分配平行通道轴到几何轴
24000 g58和g9 frame区域
24002 通道基础frame复位后激活
24004 上电后复位通道基础frame
24006 系统frame复位后激活
24007 reset复位后清除系统frame
24008 上电后复位通道基础frame
24010 编程frame的复位方式
24020 frame抑制位置
24030 acs协调系统的调节
24040 有效frame的适配
24050 保存和激活数据frame
24100 通道中的转换1
24110 转换1 的轴分配
24120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1
24130 带第一转换的刀具处理
24200 通道中的转换2
24210 转换2 的轴分配
24220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2
24230 带第二转换的刀具处理
24300 通道中的转换3
24310 转换3 的轴分配
24320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3
24330 带第三转换的刀具处理
24400 通道中的转换4
24410 转换4 的轴分配
24420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4
24426 带第四转换的刀具处理
24430 通道中的转换5
24432 转换5 的轴分配
24434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5
24436 带第五转换的刀具处理
24440 通道中的转换6
24442 转换6 的轴分配
24444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6
24446 带第六转换的刀具处理
24450 通道中的转换7
24452 转换7 的轴分配
24454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7
24456 带第七转换的刀具处理
24460 通道中的转换8
24462 转换8 的轴分配
24464 几何/通道轴分配,转换8
24466 带第八转换的刀具处理
24500 五轴转换1的偏置矢量
24510 旋转轴1/2的位置偏置
24520 旋转轴 1/2的符号
24530 五轴转换1的极点范围
24540 pol-插补的结束角范围
24550 底部刀具矢量
24558 运动学平台偏置的矢量
24560 运动偏置矢量
24562 摆动直线轴的变换1
24564 下垂头的角度
24566 虚拟方向轴
24570 第一旋转轴方向
24572 第二旋转轴方向
24574 刀具基本方向
24580 定向矢量的方向
24585 ori/通道轴分配转换1
24590 零偏trafo圆轴的偏置
24600 五轴转换2的偏置矢量
24610 旋转轴1/2的位置偏置
24620 旋转轴 1/2的符号
24630 五轴转换2的极点范围
24640 pol-插补的结束角范围
24650 底部刀具矢量
24658 运动学平台偏置的矢量
24660 运动偏置矢量
24662 摆动直线轴的变换2
24664 下垂头的角度
24666 虚拟方向轴
24670 第一旋转轴方向
24672 第二旋转轴方向
24674 刀具基本方向
24680 定向矢量的方向
24685 ori/通道轴分配转换1
24690 零偏trafo圆轴的偏置
24700 倾斜轴1的角度
24710 底部刀具矢量
24720 速度留量
24721 反加速度
24750 倾斜轴2的角度
24760 底部刀具矢量
24770 速度留量
24771 反加速度
24800 旋转轴偏置 tracyl 1
24805 圆轴转换tracyl 1
24810 旋转轴符号
24820 底部刀具矢量
24850 旋转轴偏置tracyl 2
24855 圆轴转换tracyl 2
24860 旋转轴符号
24870 底部刀具矢量
24900 旋转轴偏置transmit 1
24905 圆轴转换transmit 1
24910 旋转轴符号
24911 工作区前后极的限制,2transm
24920 底部刀具矢量
24950 旋转轴偏置transmit 2
24955 圆轴转换transmit 2
24960 旋转轴符号
24961 工作区前后极的限制,2transm
24970 底部刀具矢量
24995 转换连接
24996 转换连接
26000 冲击动作控制的硬件分配输入字节
26002 编译启动方式
26004 快速输入位的屏蔽
26006 快速输出位的屏蔽
26008 m功能的定义
26010 冲击和多孔冲轴的定义
26012 激活冲/步冲功能
26014 激活自动路径分段
26016 单独轴的特性
26018 g603冲孔/步冲的延迟时间
26020 冲加工信号不稳报警
27100 带绝对值参数的语句显示
27200 mmc信息(无物理单元)
27201 mmc状态信息(无物理单元)
27202 mmc信息(定位)
27203 mmc状态信息(定位)
27204 mmc信息(速度)
27205 mmc状态信息(速度)
27206 mmc信息(切削速度)
27207 mmc状态信息(切削速度)
27208 mmc信息(伺服)
27209 mmc状态信息(伺服)
27800 通道中的工艺方式
27860 激活程序执行时间测量
27880 激活工件计数器
27882 m代码零件计算由用户定义
27900 % ipo 缓冲器到使能记录文件
28000 reorg(dram)内存空间
28010 带reorg(重组)lud的模块(dram)
28020 lud的数量(dram)
28030 局部用户变量数量
28040 lud(dram)内存大小
28050 r参数的数量(sram)
28060 ipo缓冲区的程序块(dram)
28070 用于准备程序块的程序块(dram)
28080 可设坐标frame数量(sram)
28081 基本frame数量(sram)
28082 系统frame (sram)
28085 分配刀偏单位通道(sram)
28090 cc(dram)的程序块元素
28100 cc(dram)的程序块内存的大小
28105 汇编循环堆栈存储器(kb)应用(dram)
28150 写plc变量单元(dram)
28160 写ncu联接变量元素(dram)
28180 轨迹数据缓冲器大小(dram)
28200 特定通道保护范围(sram)
28210 同步有效的保护范围(dram)
28212 有效保护区域的元素
28250 同步移动单元(dram)
28252 fctdef-元素数量(dram)
28254 同步运动参数数量,s/dram
28255 $ac_param[] 存储在 sram。
28256 同步动作标记位号(s/dram)
28257 ac_marker[] 存储在 sram。
28258 同步有效计时器数量(dram)
28260 同步动作fifo变量数量
28262 r参数号以fifo变量启动
28264 fifo长度变量 ac_fifo1 to $ac_fifo
28266 fifo处理的方式
28274 保留 (s/dram)
28276 保留 (s/dram)
28300 用户纪录有效
28301 oem 事件类型 etp 的数量
28302 标准事件类型数量etp
28400 用绝对值激活的程序段显示
28402 上载缓冲器的设置
28500 准备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28520 每段中轴多项式的最大号
28530 存储单元通道速度限制数量
28540 存储单元显示数量
28550 内部块的可用内存
29000 选项数据
30100 设定:驱动类型
30110 设定:驱动号/模块号
30120 设定:输出到子模块/模块
30130 设定值输出的类型
30132 此轴为虚拟轴
30134 设定输出不是单极
30200 编码器的数量
30210 实际值:驱动类型
30220 实际值:驱动号/测量电路号
30230 有效值:输入模块号/测量循环
30240 实际值:编码器类型
30242 编码器是独立的
30244 编码器测量类型
30250 内部编码器位置
30260 绝对编码器:绝对/增量精度
30270 绝对编码器:位置缓冲模式
30280 第二个驱动编码器的驱动编号
30300 旋转轴/主轴
30310 旋转轴/主轴模数变化
30320 旋转轴360度模态显示
30330 模块范围的大小
30340 modulorange 启动位置
30350 模拟轴的轴信号
30400 此轴可用c循环编程
30450 复位缺省值:中性或通道轴
30455 轴功能
30460 轴功能
30500 此值为分度轴
30501 分度轴等分位置分子
30502 分度轴等分位置分母
30503 分度轴第一等分位置
30505 此轴为带分度齿的分度轴(hirt)
30550 轴改变的通道初始设定
30552 恢复轴时自动get
30554 初始设置,ncu 给出轴的设定
30560 轴是一个局部联接轴
30600 g75轴位置
30800 工作区域限制类型检测
31000 线性尺
31010 线性尺分隔时段
31020 每转的编码器标志
31025 高精度系数编码器
31030 丝杠螺距
31040 编码器直接安装在机床上
31044 附加变速箱顶部的编码器
31050 负载变速箱的分母
31060 负载齿轮箱的计数器
31064 附加变速箱的分母
31066 附加变速箱的记数器
31070 解算器齿轮箱的分母
31080 解算器齿轮箱的计数器
31090 inc/手轮增量权值
31100 监控转动的步数
31110 监控转动的步数容差
31120 bero检测信号沿
31122 bero延时时间
31123 bero延时时间
31130 vco特征修正62.5khz
31140 vco特征修正125khz
31150 vco特征修正185.5khz
31160 vco特征修正250khz
31200 g70/g71生效时的转换系数
31300 预留:
31310 预留:
31320 预留:
31330 预留:
31340 预留:
31350 步进电机的最大频率
31400 每转的步数
31500 所需值监控的轴号
31510 服务设定的偏差值
31520 所需值监控的增益
31600 轴的vdi-signal 轨迹清单
32000 最大轴速度
32010 jog快速进给
32020 jog轴的进给率
32040 jog方式下带超调的旋转进给率
32050 jog方式每转进给
32060 定位轴的速度初始设定
32070 手轮倍率对应的轴速度
32074 frame或hl修正值不允许
32080 可选增量的限定
32082 速度覆盖的限定
32084 手轮上vdi信号的效果
32090 jog与手轮速度的比值
32100 运动方向(不是反馈极性)
32110 实际值的符号(反馈极性)
32200 伺服增益系数
32210 位置控制器复位时间
32220 激活整体活动位置控制器
32250 额定输出电压
32260 额定电机速度
32300 轴加速度
32310 速度阶跃的过载
32400 轴冲击限制
32402 轴撞击极限的滤波器类型
32410 轴冲击滤波器的时间常数
32412 轴震动滤波器的抑制频率
32414 轴震动滤波器的阻尼
32420 轴冲击限制的使能
32430 轴冲击
32431 路径轴移动的最大撞击
32432 路径运动时块传输的最大轴位移
32433 带soft最大轴加速缩放系数
32434 带g00最大轴加速缩放系数
32435 g00运动时最大轴撞击的比例系数
32440 预见功能的平滑频率
32450 反向间隙
32452 间隙的重量系数
32460 电子补偿增加扭矩
32490 摩擦补偿的类型
32500 摩擦补偿在生效
32510 摩擦补偿的适配在起作用
32520 最大摩擦补偿值
32530 最小摩擦补偿值
32540 摩擦补偿时间常数
32550 适应加速度值1
32560 适应加速度值2
32570 适应加速度值3
32580 磨擦比较系数(启动)
32610 速度前馈控制的系数
32620 前馈控制的类型
32630 pro前馈控制的生效
32640 动态刚性控制
32642 动态刚性控制配置
32644 动态硬度控制:延迟
32650 扭矩前馈控制的惯性
32652 扭矩前馈控制的轴质量
32700 编码器/丝杠螺距误差的补偿
32710 低头补偿的使能
32711 垂度补偿测量
32720 最大垂度补偿值
32730 带cec的速度修改
32750 温度补偿的类型
32760 速度变化临时补偿
32800 电流控制回路的等效时间常数
32810 速度控制回路的等效时间常数
32900 动态响应适配
32910 动态适配的时间常数
32920 自适应控制的光滑滤波器
32930 位置控制输出滤波器激活
32940 位置控制输出过滤的时间常数
32950 位置控制回路的阻尼
32960 位置控制器的死区
32990 实际位置设定延迟
33000 细插补器类型
33050 截面距离(plc信号)
33100 压缩时的最大差值
34000 此轴带参考点凸块
34010 负方向接近参考点
34020 凸轮接近速度
34030 参考凸轮的最大位移
34040 参考点脉冲的搜索速度
34050 接近参考点凸轮的方向反转
34060 参考零脉冲的最大距离
34070 参考点接近速度
34080 参考点距离
34090 参考点偏置
34092 电子凸轮的偏置
34093 参考的凸轮 / 标志的距离
34100 参考点位置
34102 参考点的编码器同步
34104 在随动状态标记搜索使能
34110 轴回参考点顺序
34120 bero极性改变
34200 回参考点方式
34210 绝对值编码器的调整状态
34220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的模数区
34230 编码器序列号
34232 编码器系列号的范围
34300 参考点标志距离
34310 两个参考点中间的间隔
34320 轴/编码器运动方向相反
34330 检测到参考点标志时停止
34400 ssi编码器同步数据
34410 ssi绝对值编码器信息长度
34420 编码器每转的步数
34990 实际值的光滑时间常数
35000 分配主轴到机床轴
35010 变速级可以改变
35012 齿轮级交换位置
35020 主轴初始设定
35030 激活基本主轴设定
35032 单主轴复位方式的特点
35035 主轴功能
35040 自由主轴reset(复位)
35100 最大主轴速度
35110 变速级切换的最大速度
35120 齿轮档改变的最小速度
35130 变速级的最大速度
35140 齿轮档的最小速度
35150 主轴速度容差
35160 plc给出的主轴速度限制
35200 开环方式加速度
35210 由位置控制方式的加速度
35220 递减加速度的速度
35230 减小的加速度
35240 加速度递减的开关
35242 加速度削减类型
35300 位置控制生效速度
35310 定位延时
35350 定位的旋转方向
35400 往复速度
35410 往复运动时的加速度
35430 往复时的起始方向
35440 m3方向的往复时间
35450 m4方向的往复时间
35500 主轴进给激活
35510 主轴静止时的进给使能
35550 钻削功能的最大速度
35590 参数组可被修改
36000 粗略准停
36010 精确准停
36012 精停系数,粗糙/精确和标准
36020 细精确停的延时
36030 静态误差
36040 静态监控的延迟时间
36042 延迟,停顿监控,扭矩/
36050 夹紧误差
36052 轴夹紧的特殊功能
36060 轴静止的阀值速度
36100 第一负向软限位开关
36110 第一正向软限位开关
36120 第二负向软限位开关
36130 第二正向软限位开关
36200 速度监控的阀值
36210 最大速度设定值
36220 速度设定监控的延迟时间
36300 编码器极限频率
36302 编码器极限频率重新同步
36310 零脉冲监控
36400 轮廓监控公差范围
36480 公差
36500 位置实际值转换公差
36510 编码器位置公差
36520 所需速度监控的阀值
36600 制动特性硬限位开关
36610 出错时渐变制动的时间
36620 伺服使能的延时时间
36690 用于测量的内部数据
36700 自动漂移补偿
36710 自动漂移补偿的限定值
36720 漂移基本值
36730 附加实际驱动值的采集
36750 执行$aa_off模式
36901 安全功能的使能
36902 旋转轴
36905 凸轮模数值
36910 实际值分配:驱动类型
36911 实际值分配:驱动号/测量循环
36912 有效值:输入驱动测量循环号
36915 编码器类型
36916 线性尺
36917 线性尺分隔时段
36918 每转的编码器标志
36920 丝杠螺距
36921 变速箱编码器比负载的分母
36922 齿轮箱编码器比负载的分子
36925 实际值的方向反转
36926 安全编码器频率极限
36930 静态误差
36931 安全速度的限定值
36932 安全速度倍率
36933 si生效时的所需速度限制
36934 安全位置的高端限制
36935 安全位置低限
36936 安全凸轮的正凸轮位置
36937 安全凸轮的负方向位置
36940 安全凸轮公差
36942 实际值比较公差 (交叉方式)
36944 实际值比较公差 (参考方式)
36946 安全速度阀值n_x
36948 安全停止的速度容差
36949 速度公差带
36950 安全输入切换时间公差
36951 速度改变的延迟时间
36952 stop c类停止到安全静态的过渡时间
36953 stop d类停止到安全静态的过渡时间
36954 stop e类停止到安全静态的过渡时间
36955 停止f到停止b的过度时间
36956 脉冲禁止的延迟时间
36957 检查脉冲抑制的时间
36958 接受测试的持续时间的时间限制
36960 爬行速度的脉冲抑制
36961 安全速度的停止反应
36962 安全位置的停止反应
36963 安全速度的停止反应
36964 ipo反应组的安全协调
36965 在停置轴时的报警隐藏
36966 刹车测试的扭矩限制
36967 刹车测试的位置公差
36970 ss/sv禁止的输入分配
36971 ss禁止的输入分配
36972 sv选择的输入分配
36973 sp选择的输入分配
36974 速比选择的输入分配
36975 测试停止申请的输入分配
36976 状态脉冲抑制的输入分配
36977 外部停止申请的输入分配
36978 sv-倍率的输入分配
36979 输入分配测试外部脉冲不使能
36980 ss/sv有效的输出分配
36981 ss有效的输出分配
36982 有效sv选择的输出分配
36984 输出分配脉冲使能外部
36985 n
36986 脉冲释放的输出分配
36987 轴安全回参考点的输出定义
36988 sc1+到sc4+的输出分配
36989 sc1 - sc4的输出分配
36990 实际停的输出分配
36992 显示轴交叉时间
36993 si-nck-md 数据上次改变的日期/时间
36994 先前安全配置数据
36995 静止位置
36997 用户确认
36998 实际校验和
36999 所需的(预期的)校验和
37000 运行到定点停的模式
37002 提高固定停止点功能控制
37010 缺省定点停夹持力矩
37012 固定停止夹紧力矩模式时间
37014
37020 缺省定点停监控范围
37030 定点停检测的阀值
37040 通过传感器进行的定点停检测
37050 定点停报警的使能
37052 固定停止报警的回退
37060 plc确认的屏蔽
37070 模拟驱动的力矩限制
37080 扭矩或(foc)初始设置
37100 同步轴的定义
37110 同步误差报警极限
37120 同步轴的运行限制
37130 回参考点时的同步运行限制
37140 使同步轴分组无效
37160 引导值匹配功能
37200 粗略同步的阀值
37210 精确同步的阀值
37220 粗的速度容差
37230 细的速度容差
37250 速度耦合的主轴号
37252 力矩控制的主轴号
37254 探头平衡控制偏置
37255 激活力矩平衡控制器
37256 力矩平衡控制增益系数
37258 综合执行时间
37260 力矩平衡控制极限
37262 一直激活master slave
37264 master-slave扭矩
37266 时间常数牵引力矩
37268 从动轴的力矩
37270 主从速度公差粗略
37272 主从速度公差精确
37274 转化从轴的运动方向
37300 数字化测量时的工作区限制-
37310 数字化测量时的工作区限制+
37320 数字化测量时最大轴速度
37400 拐角识别的相切角
37402 随后相切的缺省角
37500 轴模式扩展停止和回退
37510 esr单轴(plc控制轴)延迟时间
37511 ipo控制刹车plc控制轴的esr时间
37550 速度/加速极限限制警告
37560 加速轴的启动值
37600 输入时间(profibus ti)
37602 设定输出时间 (profibus to)
37610 profibus控制位配置
37620 profibus扭矩减少的分辨率
38000 编码器/主轴补偿的中间点
38010 九十度弧误差补偿值

网友A:
谢谢,好东东呀